[分离合成]
战神 K670D-G4D4 6-71-W65K0-D03 W650KJMB-0C 淘宝合成bios

楼主(2019-03-09):
战神 K670D-G4D4  6-71-W65K0-D03 W650KJMB-0C  合成bios

战神 K670D-G4D4 6-71-W65K0-D03 W650KJMB-0C 合成bios.rar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机子

网友:
碰到一台,怎么刷都不行,机器会亮,但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版号一样,刷了之后加不上电,原机是加电无显示的

网友:
正需要这个 下载下来试试
可以了过来告诉大家

网友:
正需要啊,雪中送炭啊/可以了过来告诉大家

网友(2019-04-19):
不行 加电 电压起不来

网友(2019-06-26):
我刷开机了  不过有点慢

网友:
我的是通电不亮                                          刷一个试试看吧

网友(2019-08-25):
有刷好的吗

网友(2019-11-07):
下载了点不亮。。

网友(2020-04-04):
电流0.3,掉电,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2-01-01):
刷 了  不显示。。。。6-71-W65K0-D03  对应这个 板号 刷了 别的 ok

网友:
刷了不亮机,卡在0.890不动了

网友(2022-06-26):
我换了一个工厂桥,不亮机,刷这个正常亮机,BIOS是好

网友(2022-08-29):
有刷了正常使用的朋友吗

网友(2022-12-11):
6-77-W650KJ10-D03-7HA3 W650KJMB-0C 刷了不上电了,刷回原来就可以了因为掉电刷来看看,7HA3还要7HA4的,或者其他,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