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90 换硬盘时不小心铲掉了一个三极管,求解元件型号

楼主(2019-03-09):
昨天买了个固态硬盘准备换上,开后盖的时候卡的有点紧,就用螺丝刀撬了下,一时手滑铲掉了一个三极管(貌似)。

如图:黄圈中的这个元件,电路板旁边印着P0306,求大神告诉下这是什么型号的贴片元件,跪谢跪谢!

网友A:
好像是PQ306,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
在迅维下载个图纸,看下这个PQ306是什么型号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Q306,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俄这里么联想G490 的图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俄这里么联想G490 的图纸  、、、、

我之前下了个图纸,《迅维网www.chinafix.com-Lenovo联想笔记本 G48G48L 11326-1M》,结果没找到这个标号,图里也没见几个三极管。哪个图纸是对的能指点下么?多谢

网友:
晚上回去彻底拆看看一看版号是啥。各位大佬有认识求帮个忙说声。

网友:
俄帮迩查叻下时序PQ306的场管是2N72002KW型号原件。。。。。。。。。。。。

网友B:
就这个型号原件2N72002KW的场管,在网上淘个换上去就可以叻。。。。

网友:
是一个MOS管  N沟道的..打一个同样的 直接换..

网友:
在迅维下载个图纸,看下这个PQ306是什么型号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型号原件2N72002KW的场管,在网上淘个换上去就可以叻。。。。

多谢多谢!太感谢了!好人有好报!
我只做专利工程师的,有需要申请专利或者维权的可以找我帮忙!

网友B:
应该的,互相学习,俄也有不会的向迩请教呢,下次干什么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的,互相学习,俄也有不会的向迩请教呢,下次干什么注意。。。

下次不要类似事情发生  。。。。。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修电脑的帮你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