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妖怪

楼主(2019-03-09):
ThinkPad S2版号 DA0PS8MB8G0,用充电器开机掉电,图纸圆圈的电路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抵看不清是什么图。。。图放上来。。。。。

网友:
新款隔离电路的特色

网友:
图纸放上来

网友:
看不清楚 是不是充电部分!!!!!!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创新电源管理与精密模拟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Intersil公司(纳斯达克交易代码:ISIL)今天宣布,推出业内首款支持双向输电的单芯片升压-降压电池充电器解决方案---ISL9237,其采用USB Type-CTM可反转(正反插)连接器,应用于超极本、平板电脑、各种便携式电子产品和移动电源。Intersil的单芯片窄范围VDC(NVDC)电池充电器解决方案和竞争对手的升压-降压双芯片充电解决方案相比,单芯片解决方案可减少一个升压器IC和电感,帮助客户节省物料成本多达40%。ISL9237利用Intersil的R3™调制专利技术,实现无噪声运行、卓越的轻负载效率和超快瞬态响应,以延长电池续航时间。

ISL9237支持USB 3.1规范,作为可向1-3单元锂离子电池提供降压模式、降压-升压模式和升压模式的业内首款单芯片电池充电器,成为新兴的USB-C™生态系统一员。另外它还通过out-5V反向降压模式支持USB On-The-Go(OTG)特性,并将传统的双阶段充电简化为单阶段升压-降压模式,从而提高效率。USB Type-C型接口支持通过单根线缆传输数据、视频和功率高达100W的电力。

在充电模式下,ISL9237可从广泛的DC电源(AC/DC充电器适配器、USB输电 [PD] 端口和任何旅行适配电源)获得电力输入,从而为最多包括3个串联单元的锂离子电池组充电。ISL9237还能在只连接到一个电池、只连接到一个适配器或者同时连接到二者的条件下工作。ISL9237的系统turbo模式有助于电池和充电器适配器在负载超出适配器供电能力时联合为系统供电。在turbo模式下,ISL9237可快速“开启”电池BGATE FET来提供系统需要的电力。此外,ISL9237的5V - 20V宽输入电压范围有助于加强USB-C生态系统,以支持新的移动电源产品。请观看关于ISL9237解决方案的视频。

Intersil公司移动电源产品高级副总裁Andrew Cowell表示:“移动电子产品的客户开始依靠Intersil的电池充电和电源管理创新技术来开发全球最高效的设备。ISL9237是市场上首款单芯片USB-C电池充电器解决方案。它显著突破了原先的限制,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开发更薄、电池寿命更长的产品。”

ISL9237电池充电器是Intersil移动计算电源管理解决方案系列的最新成员,该系列的其他解决方案包括ISL95852 Vcore PMIC、ISL95908外设PMIC和Intersil的分立PWM控制器(ISL95853/54/55/57)。这些产品使用英特尔第6代酷睿处理器为符合IMVP8规范的系统供电。

主要特性和规范

·  适用于1、2 或 3 单元锂离子电池的降压-升压NVDC充电器

·  3.2V - 23.4V(无死区)输入电压范围

·  2.4V - 13.824V系统输出电压

·  工作频率可达1MHz,允许使用尺寸更小、成本更低的电感,并可在充电器处于DCM模式时自动降低开关频率,无可闻噪声

·  ASGATE FET控制:主动控制涌入电流,防止FET受损

·  针对充电器VDD的LDO输出

·  符合英特尔PROCHOT# 和PSYS规范,防止电池压降、适配器过流、电池过流和过热

·  允许对电量耗尽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带适配器电流监测器(AMON)和电池放电电流监测器(BMON)的SMBus/I2C可编程限值设置

·  可通过SMBus控制命令激活电池学习模式,实现电池电量计的校准

定价和供货

ISL9237降压-升压电池充电器现已供货,产品采用4mm x 4mm 32引线QFN封装

网友A:
市场上的首款USB-C升压-降压电池充电解决方案是INTERSIL ISL9237。图6显示了ISL9237升压-降压充电器的拓扑。该器件由四个开关FET、一个电感以及电池连接FET(BEFT)组成。四个开关FET分成两组:正向降压端口和正向升压端口。通过运行其中任一端口,该拓扑可在正向降压模式或正向升压模式下工作,为电池充电。另外它还能在反向降压模式下工作,通过USB端口为外部电子设备供电,例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能够为任何设备充电的新兴便携式移动电源。

ISL9237提供了丰富的功能特性,并且是一种能够与SMBus主机通信的SMBus充电器。它符合USB 3.1规范和最新的英特尔IMVP8 PROCHOT#和PSYS要求,具备针对电池压降、适配器过流、电池过流及过热的保护功能。ISL9237提供两级适配器电流限制功能,完全支持对电流限值和持续时间进行编程,以利用适配器的浪涌电流承受能力。另外它还支持外部移动电源及任何旅行电源适配器,包括那些未公布其电流处理能力的产品。

由于INTERSIL(Renesas收购)ISL9237 USB-C升压-降压电池充电器的出现,移动PC系统和其他便携式设备现在能够采用基于可反转USB Type-C连接器的最佳双向输电技术。USB-C简化了计算机和外部电子设备双向传输电力与数据的方式。USB-C生态系统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到时任何设备只需一根细小的线缆即可实现传输数据和供电。

网友:
电感吗,二个同时工作,电流大呀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不过没有芯片工作原理,我还是不理解圆圈4个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
现在新款type-c接口的充放电电路,支持适配器充电和电池放电,全桥电路,你可以看饼哥的贴有视频说明的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多

网友:
技术不断革新电脑越来越难休了。。。。。。。。

网友:
两个电感妖怪

网友:
didi 第一次见 呢    楼主整清楚没

网友:
不是很懂,这是加强版PWM电路吗。

网友:
苹果A1706就是用的这电路,年前最后一期远程课黄船长教过

网友:
这机器我也没有修过···这好像是充电和保护隔离那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的首款USB-C升压-降压电池充电解决方案是INTERSIL ISL9237。图6显示了ISL9237升压-降压充电器的拓扑。 ...

比较早的不是德州仪器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