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1版号QLIF-061 改板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9-03-09):
   拿到一个联想L171的屏幕最初问题不通电,拆开机,保险、大电容、整流桥和一个灯管坏,换完以后发现没有17的灯管,只好改个LED通用板,这个是电源、高压和驱动三合一板

正常流程拆掉高压部分的VCC和ON/OFF,当时没注意,把J22、J17、J19、J21和高压的Q6、Q7
T1和T2拆掉,VCC接L853,ONoff接的J19处,以为可以了,上电发现电压波动14-17V开关板指示灯一直闪,屏幕也是,开关不起作用,变压器T850有节奏的响声,试了好多没找到原因经为是
变压器的问题,只好网上订个板回来(没想到才6元,带运费16元),我试着对换了下变压器
发现不是这个的问题,两板对照鼓捣好久最后发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J22和J17不能完全取掉,它连着431呢,接上这个J22就能稳定输出12V,5.1V(通过U851转换的),但是又的断开与高压的连接,我是把这个J22取掉一脚直接与R863在前面连接,
这样就可以断开高压部分又能和431相。需要注意的是右边黄框那里要切断,不然在左边高压
部分U1的6脚会有个5V。

    J19和J21那两地方都不是开启信号ONoff,最后也没找到,只好顺着屏线那找了个地方接L501这里了,开启时是5V。白白费了16元当个库存吧,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用着再说吧,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网友:
显示器修得少。。。。。。。。。。。。

网友:
17寸的很少修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开启直接飞线到屏供电1脚

网友:
改板子其实还是很容易改的,就是位置不好放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换板的大家还是等会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 下次保准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通用的LED灯条改完以后显示的效果都是偏蓝了,如果是自己用的,还是换灯管比较好。

网友(2019-04-08):
15寸都修,主要是客户不舍得换……

网友(2020-02-21):
遇到不好修的,如果计算时间成本的话,不如从网上淘一个

网友:
17的显示器,二手好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
如果给客户修,费时费力,也收不了几个钱

网友:
改装的LED灯普遍背景偏蓝,颜色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