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14236-1 REV:A00 16M 亮机BIOS 淘宝买 有图

楼主(2019-03-09):
14236-1 REV:A00  16M 亮机BIOS  淘宝买 有图 DELL15-3568     亮机BIOS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找不到很蛋疼

网友:
钢化膜都很忙

网友:
期待,遇到一样的本本,我的开机慢要30秒左右  机器换的主板开机都慢    下载试试

网友:
刷过之后风扇狂转,不亮  ,可能还是不一样。

网友:
ok   开机10秒内就可以亮,刚才放了点,才出现上边的情况    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试过可以用的。下载了好多,只有这个可以

网友:
确实可以用  试了很多 不是点不亮 就是点亮很慢  这个是最快的,谢谢师傅分享

网友(2019-05-05):
风扇狂转 。。。。。。。。。。。

网友:
确定能亮机快  放心下载吧。。。。。。。。。。。。。。。。。。。

网友(2019-06-07):
坑爹啊 刷完不显示了

网友:
看看下载下来试试效果

网友(2019-07-11):
不错,开机快  刚好修了一台。

网友:
我遇到的是待机0.09 刷完了上电0.23 风扇狂转不开机 我的应该不是BIOS坏了 感觉是EC 客户不同意修  没办法确定是不是EC了

网友:
0.28 刷完还是0.28  可能不是  BIOS  问题 。。

网友A:
亲测,楼主BIOS是好的。

Dell 15-3568 版号 14236-1 REV A00, 触发后电流0.02,拆机取下COMS电池,刷楼主的这BIOS,通电后风扇转速很猛,主板会自动重启三到四次后亮机,这是正常现象。然后拔掉电源,装上CMOS电池,通电,等待主板重启三到四次后,完美亮机。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亲测,楼主BIOS是好的。

Dell 15-3568 版号 14236-1 REV A00, 触发后电流0.02,拆机取下COMS电池,刷楼 ...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刚开始风扇狂转,,但是现在显示了。。风扇反而不转了。。用2分钟也不转。。CPU好热了。。打算链接那风扇供电的2脚了

网友:
我这个是14-3468  但是版号一样的。。涮了可以亮机。。但是问题是拔掉电池风扇狂转。。插电池开机风扇不转。。不知道等多久

网友(2019-12-26):
16M的BIOS,刷完第一次亮机要30多秒,后面8秒的样子就能亮

网友(2020-03-13):
BIOS好用,原来机器开机0.7不亮,刷后亮机,机器只有一个BIOS芯片,16M的。

网友:
找了几个不行,楼主的bios一下就亮了,刷好4次重启后就亮了,感谢

网友(2020-06-21):
感谢楼主的bios 刷完OK                   头三次风扇狂转  自动重启 之后就OK

网友:
验证OK 我的板号是这个

网友:
BIOS非常好用,待机0.009A 按开关不开机,涮楼主这个好用,开机快,亮机了。感谢!

网友(2020-08-03):
BIOS是好的刷完可以亮机,但是系统无线网络有时会认不到,过一会又能认到了,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个情况的

网友(2021-06-22):
用了,重启三次了,亮机了,还在观察,

网友(2022-01-06):
BIOS没问题,完美亮机,就是刷上后第一次开机慢了点,之后开机快

网友(2022-06-20):
14236-1

网友:
这个16M确实很好用,

网友(2023-03-15):
这个程序经测试,开机快,关机后电源关断正常,没有出现大电流(以前下了两个开机速度也可以,但关机后待机电流0.14A,几路供电没有关断,PL8501=PL8502=0.9V PL5301=0.999V关机后都还有电压,显卡芯片温热),
放心下载吧。

网友:
这个BIOS好和,开机也快,关机后电流也是正常待机电流,之前刷的几个都说是原厂的BIOS,刷上去不显或者正常显示但是关机后待机电流0.13,不能完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