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主板无CPU电压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09):
机器型号:联想G470
主板型号:LA-6751P

机器由来:同行发来说是不开机可能是主板问题让帮忙检测一下
维修过程:机器拿到手以后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偏高0.035

   感觉不大对   接着按开关上电0.257,

根据可调电源我们就可以大概是什么问题了,这个电流个人认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电压没出来,另一种是BIOS问题,
好了,直接先测量下各个供电吧  PL401   3.3V正常PL402 5V  正常
PL502  1.5V正常PL503  1.8V正常  PL702  1.1V正常   PL601   0.9V正常  当检测到PL904和PL905的时候发现电压为0V

看来问题找到了,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到PL905  PL904都是CPU电压
那就好办了直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就好了,

23脚VIN为19V正常22脚VDD  5V正常7脚VR_ON为0V不正常,继续测量到3脚PGOODG的时候发现这个不正常

3脚PGOODG脚是经过外部电阻上拉产生的,当我在测量PR926上拉电阻的时候发现只有1.7V的电压

,这个时候我就把此上拉电阻拆了,发现还是1.7v,这个时候心里已经有底了,应该二级电压没完全导通。然后直接找到3.3V转换管,

直接从料板上找一个N沟道的管子装上后OK,待机也正常了,维修结束。。
发此帖没啥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网友:
不错分析到位,倒底是基地出来的,技术好

网友:
谢谢分享,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是没有解释为啥vr_on为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解释为啥vr_on为啥没有

PGOODG条件没满足,VR_ON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