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开机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3-09):
前几天接修一个联想b340一体机板号CIH77S v1.0 开机不显示有时候偶尔能显示一会掉电重启风扇狂转,拆机测量只是没有cpu供电。测量供电mos管没有问题,这个供电芯片是NCP6153加驱动管NCP5901组成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9602656\QQ\WinTemp\RichOle\I1XFSYO6XRD]YHI(J~VEBD8.png 上电测量ncp6153各脚电压1脚0,2脚2.7v 3脚1.02v 4脚1.02v 5脚1.04v 6脚1.04v 10脚5v 11脚2v 12脚12v 13脚2.7v 16-18脚1.3v 19脚1v  28脚2v  29脚5v  30-32脚2v  33脚4.8v 其他脚都是0v, NCP5901小八脚第一脚11.9v第二脚2v 第三脚4.8v 第四脚11.9v,其余四个脚没有输出,就只看这个ncp5901也应该正常的,论坛看到一个伙计也是不出cpu供电,是供电mos管下管坏了,同时搜到黄老师发的一个帖子 ncp5911和5901是一样的芯片,知道这几个有用的脚位电压正常后,就是mos管不工作,找了个废板找了6个mos管换掉了板上的6个下管,搞完了上电,cpu供电出来了1.16v,反复开了几次正常就装机,完美开机显示,过了不到半小时掉电重启又和之前一样了,靠,这时候修这个板子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再拆机条件还是正常不出供电,这回换过主芯片ncp6153和三个驱动管,没有5901换  找的5911换上 照旧,过程又找了6个mos管换上还是那样,再把5911换回之前的5901,这次测量1脚11.9v 2脚2v 3脚4.8v 4脚11.6v  三个驱动管的4脚vcc电压不一样,分别11.6  11.7  11.8, 每一个4脚vcc都连接了一个2.2的电阻,表在线测这几个电阻发现不太对,都拆下来再测发现阻值不对,费板上找了三个2r2电阻装上, 在上电表测已经出来cpu供电1.16v了 ,到此大半天过去了,上电烤鸡一直正常,这次可以装机了,一天修了一个板,吃屎也赶不上热乎的了 哎

网友:
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压差距不大啊.难道19v变11v。3个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