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80屏闪,外接VGA信号不闪动问题解决,仅供参考

楼主(2019-03-09):
兄弟们,联想的E40-80的这台机器屏闪问题终于解决了,解决思路,不接外屏时,示波器测量H与V信号跳动,不稳定,一只拿着这两个信号与时钟信号处理,但都未解决,插上VGA板(VGA不通电的情况下),屏就不闪烁了。基于这个思路,一根一根的测量,最后,干脆把VGA线剥开,一根一根断线测试,最终断到粉蓝色线,也及蓝色差分信号线后,信号正常,当然需接上一根地线,又顺着粉蓝色差分信号线,找到3脚二极管二脚,接上粉蓝色线,三脚接上地线,图像正常,解决此问题其实就是模拟接上外接VGA板,至此故障解决,最后接上再接上外接显示器,同样能显示,只是不能切换显示模式。具体导致这个故障的原因,因该是集成显卡CPU输出INVPWM信号不稳定所致,这个信号在液晶屏接口处测量。

屏左右跳动

改动部分

外接正常能用,只是不能切换显示模式

网友:
不好意思,不经常发帖,从我原贴粘贴过来,写的维修思路文字看不清了,要看原贴,在求助贴中可以看清楚

网友:
这个pwm的信号正常时是多少电压

网友:
这样来回看太麻烦了,合并一个帖子吧

网友:
兄弟!你那个显示器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