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3不加电,联想B470e不触发。

楼主(2019-03-09):
说说今天修的2台联想
   第1台联想昭阳E23,待机偏大0.08的电流,不触发,刚测待机51120,没有3V 5V 然后手摸到待机芯片发烫,测量待机3v 5v电感组值正常,就先换了个51120换了后故障一样,测量待机芯片条件,开启,现行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想想不应该啊,看这个电流好像是后记有短路才是电流偏大。用万用表再次测量3V 5V发先瞬间有电压,然后就马上消失。断开后记电感,测量 3v 5v是有的,没有掉,只不过没有负载,电压有点偏大先不管,后来测到3v的转换mos管阻值不正常,拆掉后3v转换管后3v 5v正常,最后找到 U54 发现U54的3脚跟2脚导通了,拆掉U54后故障修复
  第2台联想B470e 也是不加电,待机0.054.拆机发现没有3V 5V 待机芯片51123发烫,先换了个待机芯片后故障一样,然后想想刚修的e23故障好像都一样,断开3v 5v电感,果然电压是有的。测转换管阻值发现5V转换管U3604阻值不正常,换掉后,待机有了,开机亮屏!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没有电压先断后级

网友:
这种我遇到的少,一般都是缺工作条件的多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后级影响了,3V,5V,要不然修前级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
你厉害 还敢敲电感,在实地你敲个试试,看船长咋整你

网友:
不是很新的本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