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E402SA进水二修不出待机5V简易解决方案!

楼主(2019-03-09):
客户拿来机器不开机不上电!拆开一看二修,还有之前进水腐蚀的痕迹。 估摸着上家没处理干净腐蚀,处理腐蚀上可调电流0.001A不触发不出待机3V,5V。
  这款华硕BIOS是1.8v供电的,待机时5v先出来,后有3v待机电压,3v待机电压经mos管转换出1.8v给BIOS供电,EC再读取BIOS信息后请求上电!
   待机芯片周围电路之前上家有修过,查看待机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5v,后级也没有短路!
   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维修,用升压模块升压出来一个5v!按开机键上电电流上去了,测试OK!

网友:
升压模块是什么东西?还要加外部电路嘛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过觉得楼主很厉害,想出这种方法。

网友:
码字不容易!觉得可以的话给加点分,谢谢!:kaixin: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升压电路板能放下啊

网友A:
这种维修原理上就存在不稳定性,楼主3.3v升压的5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维修原理上就存在不稳定性,楼主3.3v升压的5b吗

升降压模块板,可调输出电压,输入4.8v~28输出可达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维修原理上就存在不稳定性,楼主3.3v升压的5b吗

这个稳定性就看你怎么在主板上改的电路咯!

网友B:
升压模块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吗,谢谢了

淘宝直接搜索升压模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