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B75H V23不跑码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3-09):
七彩虹C-B75H V23
桂林天天下雨,都发霉了,没事情拿一片主板来修修。主板开机上电,不跑码。测量内存电压1.5,桥供电1V,PLL供电1.8V,总线供电,CPU供电无。
看来问题就在这两个供电,测量总线供电Q61 G级只有1.5V,正常应该是3.3V多,由AS324M 8脚产生
测量9脚电压0V,10脚电压0V,测量3.3进过一个电阻和管子控制,电阻一端有3.3V,拆掉控制管Q24,AS324管9,10脚电压变0.92V,8脚发出3.3V电压开启总线供电,上电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Q24坏了拉低电压了,拆了没管,不知道有影响吗?,裸板开机测试了十几分钟

网友:
经常干这种事,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拆掉就好......省时省事............

网友:
没事的1155的拆了不会关不了机的

网友:
现在修H61的主板。什么坏了。换上去比较好。

网友A:
9 10脚低电平为啥8脚高电平

网友:
小芝麻管拉低开启了,这种技嘉华硕的H61主板,也比较多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9 10脚低电平为啥8脚高电平

324是运放啊,9,10脚要有电压8脚才会输出,你这个问题都不对,顺序都反了。可能你没理解要8脚有高电平,9,10脚必须要有电压 啊,实际测量是0V,所以这里肯定有问题啊,然后追查他上一步引起没电压的原因

网友:
拆了可以用修好就是硬到底,修好不用换

网友(2019-05-07):
我对每一个原件了解得不够深刻,看来还得多学习!

网友:
技嘉华硕的  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故障

网友:
.。。尽量 好像还是 原装的好   这么设计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估计 直接 搞了   可能某个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最好是在料板上找一个好的装回去

网友:
拆了没问题吧  应该    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鬼3腿管最容易坏了     没图纸修的也麻烦

网友:
缺供电和缺信号最好赚钱了

网友:
最好修的,就是缺信号,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 10脚低电平为啥8脚高电平

基础电路和电子元件多学习

网友:
这种管还是比较好找的,建议还是换上比较好。

网友:
缺供电和缺信号最好赚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