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2170P不触发

楼主(2019-03-09):
型号:HP 2170P(集成三代I5,集显)

故障:按开机不触发,没反应,接充电器指示灯亮

接可调电源,随手拿了个转接头,待机0.017左右,不触发,折后盖,发现此机BIOS芯片不用拆机就能取下,免焊接,那就刷个BIOS吧,故障依旧,拆机看主板,发现故障:C1702处腐蚀了一大一小二个挨着的电容,拆除清理后发现电容短路损坏,且小电容处焊盘掉点,小白焊功不行,测量下二个电容共通二级,于是把小电容并焊在大电容边上,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此时走了下弯路了:接可调电源,待机0.004,开机还是没反应不触发,按开机时电源指示灯闪9下,电流无任何跳变,测量公共端电压只有0.9V,晕了!论坛也查不到相关结果,倒是无意中看到坛友184215464贴子里说到转接头的事,一看,自己用的是DELL的转接头,换回HP的转接头,待机变为0.008左右,公共端电压正常了,开机,电流正常跳变上去了亮屏了。。。感谢坛友184215464的经验提醒,维修结束,没技术含量,高手们见笑了!

网友:
有学习来了  下 次遇到旧可以了 cnht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