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55VD不通电

楼主(2019-03-09):
我是一个新手,没有维修好这台机子,这个点位图是在某淘上买的,主板型号为K55VD 3.1,华硕的笔记本。!主要问题是不上电,我没有思路,也不知道怎么修。!自己想学,从零开始!请同行指头,讨教!

K55VD 3.1,60-N8DMB1800-B03.zip

K55VD点位图

网友A:
你这板子是二修 ?EC动过?  建议先查下待机或者EC的触发条件吧

网友B:
EC看着有点糟糕,新手建议先学习下理论,不要着急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是二修 ?EC动过?  建议先查下待机或者EC的触发条件吧

ec是我自己吹下来的,看一下吹下来后是否有3V,结果也没有,板子现在所有的3V都是跳动现象!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看着有点糟糕,新手建议先学习下理论,不要着急修板子。

自己焊的,,手艺有些差,我有用维修镜看了,没有短路

网友C:
吹成这样了还能用?
5大条件先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成这样了还能用?
5大条件先看看呗!

可以说一定哪5个条件吗,我好一一检查!我是新手,不太懂,请多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