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正常使用屏幕无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9-03-09):
客户讲正常使用 看视频屏幕不显示的,经检查没有维修过,主板很靓,首先测试显示供电部分,阻值正常。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  量C4002 一端没有6V 供电,C4004一端没有5.7V 只有1.8V,   判断U4000损坏,拆下测阻值,A3#有245 的阻值  正常阻值是1就对了,查A3#通路上的电容C42000c4201C4202 把C4201 拆下 阻值恢复正常,  然后把U4000装回  显示正常   谢谢围观!

网友A:
大佬,带阻值数据的什么软件有啊

网友(点评):
现在论坛有一款软件。里面有。你论坛里面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带阻值数据的什么软件有啊

兄台用鑫智造啊,这里笔记本手机图纸点位都有啦

网友:
还是鑫智造好用啊!!!!!!!!!!!!!!!!!!!!!!!

网友:
猎人的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带阻值数据的什么软件有啊

蓝锐

网友:
蓝锐,便宜又好用

网友B:
是电容短路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短路了是吗

没有短路

网友:
五芯级图纸。。。。。。。  准备换ZXw

网友:
双击评论666!!不管用不用得上,分享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