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400 暗屏维修 通病

楼主(2019-03-09):
高手请路过

故障:开机有暗屏LOGO
维修过程:拆开B壳,经检测发现,LED升压 电容烧了,换上电容上机测试,故障依旧,就在TB买了一张板15元的板回来换,故障依旧,
妈的,这么难搞,板(LED)是好的,哪一定是EN信号没到了,网上无该板电路图,EN信号不好找呀,从主IC开启信号下手,IC为MP3388,1脚为开启信号
经测量与R16保险相连,把保险去掉,串连一个10K电阻与屏供电相连成功修复
有图为证

网友:
您真搞玩啊,厉害

网友:
没图时找芯片的PDF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IBM的笔记本暗屏,首先要测量屏接口附近的各个保险和电感看是不是有问题再说

网友:
T400 电脑不好修 学习一下

网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接3.3V开启信号

网友A:
IBM的机器很多都是保险烧了的,屏线断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的机器很多都是保险烧了的,屏线断的也有

屏问题,给你说对了

网友:
这种都可以修的              vvv

网友:
M的笔记本暗屏,首先要测量屏接口附近的各个保险和电感看是不是有问题再说

网友:
通病了 平时都是飞线 不换线了

网友:
保险挂啦?这种保险还是好找啊,换保险保险点。

网友:
T400的暗屏通病是蓝牙模块短路,导致主板烧一个保险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修的好了 楼主很细心 不过这样飞了线会断不?

网友:
楼主,你好!我刚好碰到一个联想T400机子,和你的问题一样,看后还不太懂,麻烦你说的详细点。我是新手,没图咋修啊?

网友:
这个通病应是很多人都修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