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130电流0.4 不出PLT_RST#维修一列

楼主(2019-03-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V130,板号10251-1
故障:按开机电流0.4

像这种集显主板看电流第一反应就是没复位,拿表直接量了无线网卡22脚PLT_RST#没电压

,打开图纸,出复位之前要所有电压正常,找到EC 63脚 ,这个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IMVP_VR_PWRGD 量了电压0V

有点粗心,没量CPU供电就查复位了,除了CPU没供电,其它都有,找到CPU供电PU4701,找到

PU4701用的是RT8125D,查遍所有条件,发现7脚VCC +5V_RUN只有3.2V,跑线+5V_RUN

是有U4201转换过来的,量的5678脚5V,123脚3.2V,明显不对,量的4脚控制极电压5.25V,

明显导通不了,继续往前查4脚RUN_ON_5V,由R4205到了

到Q4202第6脚,分析5脚PM_SLP_S3#高电平,第2脚截止,这芯片没毛病,再查+15_ALW,相连的

R4206一头14V多,另一头相连5.19V,拆下R4206量了一下100K也没毛病

断开R4205,下面U4202相连的RUN_ON_3D3V有14V多了,问题还是出在U4201,5V转芯片换了就

好,之前也修到过转芯片坏

最后上一张开机亮机图

网友:
5V转换芯片引起的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A:
一坨锡过去问题可能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过去问题可能也不大

可能会待机偏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过去问题可能也不大

直接连起来,也 可以 用都是5V电压

网友:
5V转换芯片引起的CPU供电不正常,直连应该可以,不知稳不稳

网友B:
老师讲过 没有一坨锡办不了的事

网友:
一坨锡过去问题可能也不大,,,,,,,,,,,,,

网友:
转换芯片引起的CPU供电不正常,其他机型遇到过

网友:
这个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讲过 没有一坨锡办不了的事

1直接边侍机电流会偏大
2如果不是转换芯片问题,15V控制电压出问题,接边的话,下面的3.3V和1.5V都没法转换
3有些电压提前出来,会不稳定
4你跟的什么狗老师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19-11-10):
换个小芯片稳定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5V转换芯片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