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3 MB USB全不认,怎么办?

楼主(2019-03-09):
现在手头有台联想yoga  13笔记本,可以正常进系统,声 显  网都正常,就USB不能用 2.0接鼠标可以亮灯,3.0什么反应都没有。接口没问题,2.0供电有5V 中间数据通信线两条对地阻值200欧左右 正反都一样的阻值。论坛里有USB不能用的通病,可惜我阅读权限不够。有哪位大侠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200 左右 可以干南桥了啊。     USB阻值不可能那么低的

网友:
估计桥坏了。联想爱坏USB,很多是桥坏了。

网友:
按道理说,能亮机进bios用外置usb2.0接口插键盘应该都有用的,没用的话,只能查电路,刷程序,不行就换桥把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看看

网友:
换桥,有什么还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