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为什么不标出电阻了?

楼主(2019-03-10):
新手弱弱滴问:H61和H81主板上  为什么不标识  贴片电阻的编号和阻值了?只看到排阻有标识,是因为新主板空间不够写了吗?
换了一块老G31,才看到教程上说的电阻、电容
另外请问一下,主板螺丝孔周围的8个点就是地线吗?感觉需要很大的螺丝才能覆盖住呢

网友A:
刚入行吧,主板上有标过这些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入行吧,主板上有标过这些东西吗

有啊大佬,老G31上有,我看的教程是945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啊大佬,老G31上有,我看的教程是945的

不要看了,害人的,教程只说到G31构架的,现在都8代9代板了,隔好几代了,人家都在搞火箭上天了,你却还在研究怎么钻木取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了,害人的,教程只说到G31构架的,现在都8代9代板了,隔好几代了,人家都在搞火箭上天了,你却还 ...

啊啊啊!大佬有好的视频教程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啊啊!大佬有好的视频教程推荐吗?

像这种不标的,只有看位置图找元器件的位置了,不然不好找

网友:
标不标,都无所谓的,基本不影响维修的。

网友:
现在不标示是为了方便工厂内部维修(生产时一定有坏机的,搞不好还是不低的坏机率),提高修理效率,根本不管你外面怎么修,能不能修,外面修不了最好,必须买新的主板用嘛

网友:
需要对照点位图学习,越往后越麻烦

网友:
向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C:
收了几块板子练手发现只要是相对新的板子,上面的编号越少!!指标了一些芯片和大的电容电感,其他一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了几块板子练手发现只要是相对新的板子,上面的编号越少!!指标了一些芯片和大的电容电感,其他一概没有 ...

我也发现了,主板越做越漂亮,只是没有字母了

网友:
贴片太小无法标上去了

网友:
因为现在标了对维修没有实际用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