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重启啥问题?

楼主(2019-03-10):
6p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重启,刷机正常,但刷完机之后走二条进度条要重启几次才能进系统啥问题呢?

网友:
机子换过硬盘,不致与他有关吗?

网友:
电池有时会出怪问题 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连接电脑看看有没有电池数据

网友:
查不到电池娘数据,是电池问题吗

网友:
无数据造成的   电池座压紧,还不行就挑开检测脚。

网友:
电池坐跳了还不行  就飞线到充电芯片g1脚

网友:
无数据 正在充电  按照楼上师傅说的办

网友:
回复大家,是电池的问题,换电池解决。

网友:
砸们维修用的那个电源线用多了会把主板座子弄的接触不良,尤其是7代和7P爱出电池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