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PCG-71212T罕见花屏修复

楼主(2019-03-10):
SONY PCG-71212T的机器 版号:MBX-224,到手故障是竖条花屏,如图

。换测试屏测试也是一样结果。检查各大电压、加焊显卡等基本工作都无果,维修工作开始陷入瓶颈,开图查图纸的过程发现一个信息 ,会不会跟这有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重新拨动下开关奇迹出现了,显示完全正常,原来问题是屏设置开关不良引起,为了安全起见 采用飞线的办法一劳永逸,如图

维修工作结束!

网友:
维修高手,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是遇到挺多次了。

网友:
这个维修确实很罕见没有edid的奇葩机子

网友:
维修高手,学习了...............

网友:
SONY 最喜欢 这种开关设计

网友:
MBX-224 有这个情况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是遇到挺多次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个捡钱的机器了,我记得以前是屏显示不完整或不显示

网友:
sony的就是变态 带屏幕小开关的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是遇到挺多次了。......

网友:
又学得一招下次碰到试试看。。。。。。。。。。。。。

网友:
开关问题比较多

网友:
恭喜楼主遇到这种情况的机器,我学到了以后会注意

网友:
初学者,过来围观,长知识了!

网友:
很早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跳线引起的开机花屏,跳线引起的故障现在

网友:
不错,我上个月也是修到一台外接正常,内屏黑屏,也是这个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