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转下停求助

楼主(2019-03-10):
华硕B85M-F ,转下停。 上电瞬间测电   压都有,已刷过BI OS,加焊过桥。 没有思路了,求高人指点下

网友:
复位有没,复位没有查VRMPWRGD和PWROK 复位时钟都正常 查CPU温控

网友:
查下复位

网友:
复位电路应该不正常按照时序查一下

网友:
桥的电压正常吗?我刚修了一个只有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