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510 bios刷黑 开机卡屏

楼主(2019-03-10):
联想miix510 i7 6500u,换了这个i7的主板,结果手贱,升级了bios,导致刷黑。然后自行烧录,烧录几次后,开机进去系统一分钟后就卡死,进去bios也卡死。检测主板开机电流是正常的,不晓得到底是bios没刷对,还是cpu出问题了。
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去x宝上买个开机快点bios程序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x宝上买个开机快点bios程序刷下

能开机,可以进系统,都是一分20秒左右就卡死

网友A:
有没有不进系统 进pe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不进系统 进pe 试试

进PE进不了,进PE要好几分钟,还没进去就卡死在PE的界面了。进bios也一样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