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418L不触发

楼主(2019-03-10):
板号:X450LD_2.1不触发无系统供电查供电芯片11脚5点几V,12脚18.9V,14脚4点几V,15脚0V。11脚限流电阻变大更换,3.3V下击穿更换3.3发V对地阻值1点几欧
断开+3VA_RTC供电芯片线性3.3V出来,2脚和4脚有2.9V电压,3V和5V电杆还没有出电压,+3VA_RTC跑到CPU去了请问这板还能修吗?

网友:
基本上可以宣布这个机子完蛋了。

网友:
cpu RTC模块短了,遇到几次了,放弃吧

网友:
RTC短路CPU坏了....................

网友:
RTC电路一坏了,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跟客户说换主板吧  吧就主板留下还能卖钱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RTC模块在南桥,这款机南桥和CPU应该是一体的,换U吧

网友:
换u不值  这板直接换吧

网友:
没必要修了哦,直接换板子算了哦。

网友:
已经放弃了,用户把电脑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