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13 开机电流0.52不亮刷EC程序接线方法

楼主(2019-03-10):
机型:联想YOGA2  13
版号:LA-A921P  2.0
故障:开机电流0.52A
解决:刷PCH bios没有用,刷EC bios后 电流跳变正常,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亮。下面把自己实测得EC 对应的键盘口贴出来,方便大家。

最后是原机读出的PCH bios和好用的EC bios

网友:
收下EC bios以后可能用得上,刚好有这个809F

网友:
你这波操作我不服不行,谢谢分享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A:
一般编程器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
谢谢宝贵经验

网友:
KB9012还有其它几个型号也都是这几个脚,刷这个难度不大的就是飞几根线麻烦点。

网友:
KB9012以前经常刷的,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找过这样的 后来干脆买剪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编程器可以读出来吗?

恐怕不行,我手上的希尔特500P 不行

网友:
rt809f刷的  我也有  我也去买个转接座子来刷

网友(2019-05-01):
引用 网友A:
一般编程器可以读出来吗?

用809F或809H就可以,其它的估计不行吧。。

网友(2019-05-31):
刷EC教程的贴子点赞先, 也是比较缺这方面的。。。。。。。。。。。。。。

网友:
我的500P不能刷,每次买剪板了,学学经验

网友B(2019-07-27):
大神 我按 你的 飞线怎么 读取不到 EC
zjjwwx
机器要通电才能读取的,大神,大哥
详情

网友:
有一款是BGA的离线刷都不行,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最后有换了个剪板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我按 你的 飞线怎么  读取不到 EC

机器要通电才能读取的,大神,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