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风扇转几秒就停了,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9-03-10):
P8H61-M LX  风扇转几秒就停了,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得太高深啦,你都查过什么供电,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得太高深啦,你都查过什么供电,什么信号?

是这样的,这是华硕的。我以为这样故障碰到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供电问题按供电时序测一下就知道哪问题了,大多数是三极管坏

网友:
按时序慢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