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垃圾DELL 15- 3568!!!

楼主(2019-03-10):
太垃圾了,很慢很慢,换了固态还是慢,进BIOS设置也从上而下一点点的显示出来,

网友:
Dell竖版BIOS,Intel U的话,好多会有低电量降频,Intel speedstep选项吧好像,关掉就好多了,而且好像不是原装适配器开着那个选项也会卡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换电源适配器

网友:
楼主可能自己搞错了,你可能没准备戴尔专用充电器自己给自己搞出来的无厘头问题。

网友:
bios和适配器都排查一下,不只是dell,其他品牌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戴尔的电源适配器试试看......

网友:
高级工程师连个戴尔降频都不知道?真是好笑啊!适配器一定要原装对得上功率才不降频,好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一样你用原装适配器也会一样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