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锁相环电压偏高 后置USB不能用 维修

楼主(2019-03-10):
GA 61M-DS2主板,上电测试 掉电从启不跑码,  测各电压正常,当测到PLL电压2.15 正常为1.8 ,查PLL 来源,2_5LEVEL 经电组R220 和R221 分压得到1.8v 测试R220一端电压为2.15 不正常,看图纸得知道 ,2.5 经过3K 和8.2分压,测式3K只有1。25K  找个3K电阻的换上 测试电压有1.74V 。上电跑码亮机,

插上鼠标和键盘没有反应  后置USB全不能用。测试前端的可以用,

查找图纸, USBOC_R 测量UR2一端只有1.2V  问题就在这,二个分压电压坏了,从别的主板找了二个电阻了,USB正常了,

亮机图

网友:
路过学习,谢放射分享,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清晰,描述得很有条理,我辈新手也能看明白。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