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S140台式机,板号IS8XM,桥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9-03-10):
联想TS140台式机,板号IS8XM,桥的型号是什么?板上的桥被人拆了,不知道型号,谁手里有这个板,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SR174  我有一块  就是这个型号  两个bios芯片 我搞混了

网友A:
两个BIOS 芯片  顺序你看下  我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 芯片  顺序你看下  我搞混了

U4是8M的,U5是4M的,靠近桥的是U4,靠近SATA接口的是U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