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TOP265KG用TOP255EN 或者TOP256代换的方法

楼主(2019-03-10):
一台明基22寸液晶,开机十几秒后自动关机,几经检测后发现,是TOP265KG发烫保护导致。
根据经验,应该是芯片不行了,必须换。
手头只有TOP255EN 和256YN,封装是不一样的。见图

查资料得知,几个功率差不多,都是30W左右。
上面的是拆下的,下面两个封装的都可以代换,只要将红线所致的这个脚(其实是地线)空着不用,其他较为一一对应焊接就行了。
背面的散热片直接焊到地线。

网友:
纠正几个错别字:红线所指,  几个脚位一一对应

网友(2019-04-25):
TOP265KG 和 TOP256很多脚位都不一样,最好换原来的吧,我怕改装效果不好。给你看参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