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3 通病

楼主(2019-03-10):
三星 300E43 用着用着断电,时开不了,没有显卡CPU 电压 。。。图纸加点位终于找到,图电阻3V电压不出,直到南桥,更换测试OK

网友A:
新手艰难维修,,,,,,,,,,收钱,,,,,,,

网友B:
这个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换保险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艰难维修,,,,,,,,,,收钱,,,,,,,

我这有几张板,你说的这个点出厂时上的是 一坨锡将两个点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几张板,你说的这个点出厂时上的是 一坨锡将两个点连接的。。。。。

出厂连接在一起,开机有3V吗,,,这个电压时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换保险一点!

是的,但是稳定性的问题,还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