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996 不通电

楼主(2019-03-10):
MSI ms-7996 问题是不通电,开机键没有3V 电压。 拆掉电池右下 的电容就好了!
掉电

网友:
都修到H110了,路过学习一下,这种电容短路一般能出来吧

网友:
是电容对地短路吗,这电容是跳帽的电容吗

网友:
学习下,很细心。

网友:
RTCRST被电容拉低电压,导致RTC晶振不起振

网友:
电容漏电啊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台式机现在修的人越来越少了 还是有钱赚

网友:
维修很细致,值得学习,五大条件,三大触发

网友:
H110已经开始过保修了,现在台式机维修真心难赚钱了

网友(2019-08-26):
厉害了 我测的晶振也有波形啊 ,也是扣电容好的 谢谢楼主分享的案例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
估计是rtc复位的电容吧,V星的主板没有rtc电压会不触发

网友:
V星的板子,这个都是通病,B75 H61都遇见过

网友:
学习下,很细心!我特别佩服技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