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楼主(2019-03-10):
各位师傅,现在有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T400开机背光不亮,经过测试屏幕是好的,已经排除,现在就是判断主板有问题,怎么解决急?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保险,在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保险,在屏线接口旁边!!

保险经过测量没有坏,没通路,现在怀疑升压电容有问题,但不知在主板哪里,怎么测呢?谢谢

网友:
还是哪个联想笔记本电脑   T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经过测量没有坏,没通路,现在怀疑升压电容有问题,但不知在主板哪里,怎么测呢?谢谢

升压部分在高压板上
实在解决不了 建议送修至专业人员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保险,在屏线接口旁边!!

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