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X201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9-03-10):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的X201的机器,不过保护隔离,修好取走后才想起发帖,所以没有图片了。新手发帖,勿喷!
   几天前一个客户拿来了一台联想X201的ThinkPad说放的时间久了,开不了机了,让帮忙看看。接过机器后问有没有进水和摔过,客户说没有后简单看了一下外表后上可调电源,开启过流过压保护后上电。没有待机电压,跟客户说明报价后打发客户离开后开始维修之路。
   拆开机器,在迅维网找到图纸下载后找到隔离管 Q48,测量没有导通,S级20伏,G级19.5伏,D级0伏。不过保护隔离!
   Q48是P管,想要导通G级必须要小于S级4.5伏,现在G级19.5不正常,根据图纸得知G级受控于Q20 。只要Q20导通就会拉低Q48的G级导通隔离管,测量Q20的G级位0伏,没有电压。G级是一个信号-PWRSHUTDOWN来自U39的 46脚,测量发现没有电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就上论坛搜索,都说这个芯片是一个通病芯片。测量它的主供电19.5伏正常,61脚vcc3sw3.3伏正常,条件不知道正常不,又想起去看一下究竟是没有发出还是发出被后级拉低,去掉相连的电阻RR815 发现前端有3.3伏,那么就是被后级拉低了。搜图纸发现-PWRSHUTDOWN还去了EC的76脚 和3.5伏芯片。一个个查,先去把EC的76脚翘起后,接上电阻发现正常了,有待机电压了,接上开关按下后电流一路跳变感觉亮机了,接屏看确实亮机了,把EC脚再次连接后又没有了,这次拆掉76脚后一样的没有电压,再把3.5伏芯片的 电容和脚翘起后还是没有,这次把Q20的G级翘起后发现正常有3.3伏了,取下管子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因为料板少,没有那么小的管子。想着反正条件都正常,就直连了它的DS级,再次上电待机正常,接屏正常显示。到此维修结束。
   这个机器不是他们说的通病电容和U39芯片,是EC触脚不良和mos管的G级问题。就是没有当时的主板照片了,新手修机,纯属娱乐!

网友:
沿用IBM的电路设计  排查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2022-06-08):
q20应该是显卡供电的上管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Q20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学习乐,维修娱乐!

网友:
不错,我也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