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活修复华硕X550JD

楼主(2019-03-10):
简短说明故障,机器到手是触发掉电,拔掉内存可以显示,以为是内存坏了,结果测试内存是好的,那么要么就是槽子问题或者U问题,直接上三代阻止卡发现有几根线无穷大,这种情况是时候考验眼力了,然后翻看整个板子发现敌情,有处腐蚀被胶水腐蚀的吧

这就好办了,用手术刀刮线之后飞好线成功亮机了,12G内存已经识别到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纯属混点分,求各位大佬赐分,谢谢

网友:
使用观察大法。如果没什么思路,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主板,可能有意外收获。

网友A:
我遇到个板号一样的,不过是内存供电不出,内存槽阻值几个短路的..没法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板号一样的,不过是内存供电不出,内存槽阻值几个短路的..没法搞

内存阻值卡测得有几个短路是对滴,H55之后的板子我都能测到几个短路的,但没事

网友:
修板细心很重要有些观察外观能发现线索。。。

网友:
修的有点水平

网友:
这么小都能看到太厉害了

网友:
我都好几年没有用过负载了  - -~! 看来真有用

网友(2023-09-19):
谢谢分享   感谢分享       细心点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