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EDP_BKLT_PWM电压不出

楼主(2019-03-10):
原故障是不开机,测PP5V_S0对地短路,经检查是C7710损坏。拆掉后不短,没有合适的电阻,就空着了。开机出现暗屏现像。EDP_BKLT_PWM电压不出有什么原因呀?供电正常,开启正常,24v升压正常,最后测这个电压没有。测LID电压也正常,这个信号通过电阻R7704到CPU,能有什么原因引起。现在把这个信号拉到了C7711(PP3V3_S0),断开电阻也CPU的连接与C7711连接,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拉高这个信号就能显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拉高这个信号就能显现.

灌水哥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拉高这个信号就能显现.

但是不能亮度调节了吧,测试6个数据和时钟信号也正常,无语了,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