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A1466 13年 820-00165-A bios改me 亮机快 解密

楼主(2019-03-10):
今天接到一台A1466 13年的有固件锁,网上下的bios可以解密,但开机慢,自己合成了一个bios 秒开机,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a1466 13年 820-00165改me.zip

网友(2019-05-11):
下载来试试看这个bios行不行 别的贴下的不开机 晕

网友A(2019-09-23):
刷了触发掉电 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触发掉电 什么鬼

确定好是不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好是不是bios的问题哦

我的是跑码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跑码不显示的

  不行你用你原来的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2019-10-29):
bios 是好的 秒亮  刷不亮的看下机器年份,对应哪年的才能用

网友:
真好    真好

支持 反对

网友(2020-03-28):
刷完密是解了,但是不认系统了,而且进去做苹果系统还一直出好多代码做不进系统!

网友(2020-05-21):
刷了可以显示 就是不认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要对年份刷的

网友(2020-09-13):
多谢楼主,亲测一切正常,开机快。我的机器是放电就可以开机,再关机就开不了,风扇转转停停,过很久偶尔能开开,刷了这个BIOS完美解决。

网友C:
经过证实 大家不要下载 刷了直接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过证实 大家不要下载 刷了直接不触发

自己看好板号年份,13年15年17年机器能区分吗? 别人都可以你这在断章取义小人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好板号年份,13年15年17年机器能区分吗? 别人都可以你这在断章取义小人也

对不起在下的就是13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在下的就是13款

楼上的回复都可以,你不行自己找原因吧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回复都可以,你不行自己找原因吧

这个苹果的不触发和BIOS没关系的吧,就算不装BIOS都可以触发

网友:
开机0.5不动电压都有,找了半天没找到13年的,下个试试

网友(2025-10-17):
,找了半天没找到13年的,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