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10开机三灯同闪,提示最出所有夹纸

楼主(2019-03-10):
今天接到一台爱普生L310,开机,先电源、进纸、墨水灯,依次闪过后,三灯同闪,电脑提示关闭打印机上盖和电源,并取出所有夹纸,拆开后发现在进纸传感器错位,重新安装好后,故障依旧,并且手动进张纸后,开机,机器会自动排出纸张后,又是三灯同闪,已排除卡纸,现在迷茫中。。。。。求教 大家 !!!!

网友:
同学们,都忙什么呢,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双闪看看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没过自检的话,先看走纸光栅,然后就是CR电机,我感觉你的问题,应该是提示有异物,可以才看后面废墨仓,看下下分页器皮,是不是没有纹路了,导致进纸打滑,感应器回提示卡纸。。最好用清零软件读下错误代码,这样更好判断。双闪问题。 光栅 进纸器 CR电机 排线 一般是这几个现象。。。

网友:
打印机清零打印机清零打印机清零打印机清零打印机清零

网友:
进纸传感器光栅坏了,更换应该能解决

网友B(2022-03-26):
引用 网友A:
双闪看看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没过自检的话,先看走纸光栅,然后就是CR电机,我感觉你的问题,应该是提示有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