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戴尔15-7537花屏维修,为不背锅,被逼第一次换板载U,哪位大佬看到给我挪一下板块

楼主(2019-03-10):
戴尔15-7537一台,板号12311-2 REV A00

到手故障花屏,换屏依旧花,看状况感觉是板子的问题,心想这是单U不会是CPU问题吧。

结果我还没想完的时候,顺手拿回他的屏换了回来。卧槽,边上一条线。我发誓,屏幕就放在旁边的柜台,没有任何东西压过,抱着侥幸心理一顿搞,卧槽不触发了。电池内置,拆开一看CPU短路了,脸可真黑啊。

单U价格500,板子价格600,并且手工要求较高,如果干不好你也不知道是U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这里到现在好像还没有人换过单U,那作为这里首席工程师我必须出手了。于是找料板,没人换过单U的料板还是比较多的;运气不错,让我找到了一个,打值没有短路。

所为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我瞬间觉得这不就是个机会嘛。说干就干,好长时间没植株了,手工点珠三个多小时才搞定,吹得时候很顺利一遍就过了……

平时大家总是说怎么解决,或者干的时候变形属于正常等等,但不见得实图经验,难以参考特地拍了全程;同时干板载CPU总结出的经验在这里分享一丢丢,留给需要的人参考:

料板拆下来的U:

拆下来发现有一点点变形:

第一次搞,没有钢网三个多小时点好的珠:

植完珠变形的位置又复原了:

BGA不得劲我调的时候看到了最牛X的键盘:

处理好的焊盘:

接下来要上BGA了,我干了6-7遍,才干好,放心干温度正常就死不了,没办法拍照。具体干的时候温度和平常焊芯片一样,风嘴罩住就行,到了相应温度就会化掉,这时我们会发现U有一边是翘起来的,论坛说的压硬币我也试了,板子换方向也试了,没卵用

最后总结有两种方法可行,但都对手工要求较高,需要多次练习熟悉:

第一种是把贴下去那面用薄的东西往起翘一点点,然后放下去,然后再翘一点点,直至两边都变平整
第二种是把扬起来的那边用镊子慢慢往下点,一点点分多次的点,直至两面都变平整
以上两点是我觉得确实可行的方法,我也是搞了好多次才成功。需要注意的是,力度控制要求较高,必须平心静气,然后多次练习

纯属抛砖引玉,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接下来就不多说了,大家看图:

这是机器型号:

经过两天的测试,发现机器也不花屏了,但屏边上确实还有亮线,应该是原来就有,由于在边框哪里,我们看花屏的时候没注意看没看到。

由此说明此机花屏就是CPU问题,以前遇到类似的加焊CPU就好了,这次我给彻底解决了,也是棒棒哒……

网友A:
“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手工点珠三个多小时”,还有就是把翘起一边的 U 给“平心静气”地搞平整……楼主是真有才啊!
感觉维修到了一定段位,必须去练个书法啊太极啊什么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手工点珠三个多小时”,还有就是把翘起一边的 U 给“平心静气”地搞平整 ...

其实习惯了就很平常,但是第一次激动啊

网友B: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过了这一关,你就战无不胜了!

网友:
有图有理有真像,,给力,,楼主,,厉害!!多多发贴!

网友:
进了几个钢网 主板弄一个苹果1466的 cpu了   呵呵    盘就完了

网友C:
换板载U,其实很简单的,就跟平时换个显卡和桥差不多,平常心对待了,就是买芯片太贵,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过了这一关,你就战无不胜了!

是啊,胆大心细缺一不可,不然就是要么不敢干,要么一干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载U,其实很简单的,就跟平时换个显卡和桥差不多,平常心对待了,就是买芯片太贵,成本太高

主要是成本太高,买到假的必赔,所以好多人不敢搞

网友:
cpu太贵 买的芯片没有保证 风险挺大

网友D:
宏基的电脑烧CPU 成本只要150客户答应换 上CPU有些功能不能用 2.0 触摸板 这个也很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基的电脑烧CPU 成本只要150客户答应换 上CPU有些功能不能用 2.0 触摸板 这个也很头疼的

如果换的是同型号的CPU,但是有功能用不了,那就应该不是CPU问题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总觉得BGA是门艺术,看到技术流,必须顶一个!!!!!

网友:
换屏你居然不拔电池,你厉害,不管是内置还是外置,我都必须拔,吃过一次亏,终身难忘

网友:
做这种U就是每次都有个角会翘起来  就很烦

网友(2019-04-20):
这个牛逼  佩服 楼主耐心 和技术

网友:
CPU 换有难度 成本也高

网友(2019-07-11):
给力,,楼主,,厉害!!多多发贴!

网友:
今天又重复看一遍,不用怕会干死,经验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干板载CPU太费力了,以前也干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
板载CPU坏了就直接通知客户换板修不了   风险太高

网友:
换CPU成本太高了,坏的也多。所以好多同行都放弃搞。

网友:
我还没搞错这种U那  怕晶体爆锡

网友:
老板很有耐心嘛。。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希望能从迅维成长一些!楼主厉害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