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cpu 炸裂

楼主(2019-03-10):
苹果a1502 cpu 炸裂 求教各位大神 bga 更换cpu 成功率高吗 用起来稳定吗
cpu

网友:
还可以吧 以前换过 就是成功率不高

网友:
换过,用了几个小时,又炸了

网友:
没用的据我实际遇到的这款CPU爆的都是板层烧了以后过热连在一起后线路

网友:
换完 了一样用的,不像以前那些线卡门爱坏

网友:
晶片直接炸了吗?应该是大电流击穿造成的吧?

网友:
估计对位不好对,看你bga功底啦,楼主确定只坏了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