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471G电流不断上升维修(干桥)

楼主(2019-03-10):
今天有点时间,随记一个宏碁笔记本维修过程,赚点下载分,还望各位坛友给点下载分!!!谢谢
---------------------------------------------------
电脑:宏碁Acer471G板号:DAZQSAMB6F1
故障:加电电流0.9缓慢不断上升不显示,测BIOS一会有一下波形
维修过程:
    首先用自己的BIOS刷了一遍,结果一样!因为电流0.9,测量各供电已经出现!
  触发正常,3/5V正常,内存1.5V,VCCPLL 1.05V,VCCSA 0.9V,VCORE 0.9V,VGFX 0V,
VVGA 0.9V 独显显存二级1.5 V 还有独显3.3V
这里除了集显不正常,其他OK!
    刷完BIOS后,换U,换内存,都不行,那就放大招,全板摸
我扒光它所有.....开始摸,桥的温度上升很快很烫。
不用说了,干桥!!!

自己刚好有一个HM77的桥虽然有点缺角一样干,然而情况不好,第一次弄上去,故障一样!
不死心,重置它原来的桥,上机后触发电流来会3跳变,有戏~~~
依然屏不亮!外接却显示了!~

果断拆屏看看究竟:

结果一拆开就有2字映入眼帘“坏屏” ,  尼玛,这波坑啊.又少赚100多
好说,换屏嘛,自己库存掏出一个,亮了;

线屏,没关系,板子好了,继续换个好屏装机装系统!

顺带把CPU升级了I5二代!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桥内部焊点短路,引起加电不断上电流。加焊或许会好,我个人习惯重植球!

每天比较忙,下载分也没了,混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
BIOS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需要的人可以说一下,绝对好使

网友A:
我觉得一开始是不是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回原机的桥居然好了,奇怪

网友B:
也觉得屏短路

网友:
可以,这个维修的有点水平和技术

网友C: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感觉刚开始是屏的问题。。。。。。。。。。。。。

网友:
问题真够多的  其实桥发烫有时候不是桥的问题  如果寻址不正常 总线全部拉低   桥也会剧烈发烫

网友:
屏和板都出问题,估计客户不太愿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开始是不是就是屏的问题啊

一开始屏有问题,但是板子也有问题,电流直接升到2a多,桥烫,现在正常显示1.1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觉得屏短路

屏没有短路,如果短路,我换完桥就还是会上升电流。而结果是换完桥,电流3跳变,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楼主技术杠杠的

忘记说了。这个是一台二修机,同行清理库存带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