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30不亮机秒杀

楼主(2019-03-10):
故障描述:
    上机不亮,风扇狂转有风啸声!电流表上电0.06A。测量无GPU_V,DDR_V。两种供电都是RT8120A芯片。芯片有供电,无开启电压!风枪加焊过后可以点亮!但亮机几分钟后会无显!风扇狂转!拆Q503,Q554。维修结束!
通用大多供电芯片8脚(RT8120A)开机无显风扇狂转的显卡。

网友:
电压问题还是好修的,查vcc boot en 换芯片

网友:
还是长期积累的经验,秒杀,厉害

网友A:
Q503在哪个位置我没找到能否提示下

网友B:
你修显卡的时候怎么给显卡供电的  是插在主板上然后测量 还是有工具 比如转接卡槽

网友:
也就是开启信号没出来,原因可能是两个管子也可能不是。解决问题,但是没有找出具体原因!

网友C:
为什么风枪加焊了能点亮呢?难道是虚焊?到底是不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修显卡的时候怎么给显卡供电的  是插在主板上然后测量 还是有工具 比如转接卡槽

在料板上拆个PCI-E插槽,在用通用驱动板改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Q503在哪个位置我没找到能否提示下

看图。Q503就在U3芯片旁边那个空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料板上拆个PCI-E插槽,在用通用驱动板改一个就行

怎么改呢 能不能拍张照片我看看 我有很多显卡想修 但是又没卡槽插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风枪加焊了能点亮呢?难道是虚焊?到底是不是供电问题呢?

是供电问题,加焊的就是供电芯。应该是周边有小元件不太行了。懒的追。就直接这样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呢 能不能拍张照片我看看 我有很多显卡想修 但是又没卡槽插电

最主要是要改个3V就OK。你也可以在拆开的PCE-E小板上加个用稳压管改3V。一共就12V,GND,3V就三个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是要改个3V就OK。你也可以在拆开的PCE-E小板上加个用稳压管改3V。一共就12V,GND,3V就三个就OK

明白了  谢谢 我一会就去做一个

网友:
改的小工具是用废旧主板改的吗q503是不是q3

网友:
无开启信号导致无电压输出的,,,,,,,

网友:
速修啊这是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厉害了楼主 羡慕

网友:
专门进来学习  刚接触显卡  要向大佬多多学习

网友(2019-04-27):
感谢楼主,我手上的两块GT730活过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主,我手上的两块GT730活过来了,都准备丢给收破烂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