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版号820-3330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9-03-10):
故障,开机暗屏
分析。暗屏一般分几个方向,1.BIOS。2.显卡 3.南桥,  4.  背光芯片条件  5.背光芯片本身  6  接口  7 上半部  原因
维修。 目测主板好像都正常,接口也没有腐蚀,进水,测试说正常坏的,很好,这样就基本排除了上半部,接口了。还剩12345点。BIOS刷一个,故障一样,很好,还剩2345,由于23比较复杂,留到后面排除。那么就是背光芯片条件了。测了开启没有,驱动pwr2.4,供电35v肯定有的。这里有古怪,先不管换了背光再说,直接换,没把握焊好的同学这一步再多测测,不然容易扩大故障。换了故障一样。那就查条件了。条件无非是南桥开启了。线路有问题,要不南桥本来就没开启。直接查图片所示的复合三极管(好像是MOS),发现南桥已经开启,为什en还是低?发现plt_rst是0.万用表测一下屏幕就量,有了,看图镊子所指,电阻脱皮了,哈哈,换了OK!小问题。欢迎大家指点一下。看看思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欢迎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A:
漂亮!实在是漂亮!好!好好!………………楼主别激动,我说得是你这块表,机器修得有点三板斧,什么点还123456.你以为是排队做早操啊?

网友:
修到特别多这个问题 保险 屏线接口 屏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实在是漂亮!好!好好!………………楼主别激动,我说得是你这块表,机器修得有点三板斧,什么点还12 ...

这表一般吧,还有更加厉害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学习了                                                                                          ...

帖子分享给真正有需要用到数据的人

网友:
现在新款的不怎么好搞,可能是修的少,1286,1278 这些修起来还是爽

网友:
暗屏一般分几个方向,1.BIOS。2.显卡 3.南桥,  4.  背光芯片条件  5.背光芯片本身  6  接口  7 上半部
这句不错,收藏了

网友:
电阻变大了没有复位嘛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苹果一直是难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