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不触摸 不装返回正常

楼主(2019-03-11):
7P装屏不触摸无3D,返回指纹正常,不装返回排触摸3D就正常,换屏无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给客户说换个组装home 行不

网友:
换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说换个组装home 行不

客戶要求功能都正常

网友:
座子正常啊

网友B:
阻值正常不代表座子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不代表座子正常

好的换个试试

网友C:
我有个8p 也是同样问题。修好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不代表座子正常

師傅高明、更换显示座子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8p 也是同样问题。修好说一下

更换显示座子后正常了!

网友:
座子底脚有空焊 你测的时候压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显示座子后正常了!

是返回座子还是显示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8p 也是同样问题。修好说一下

你有修好吗

网友:
加焊下也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你修啥修成这样的?

网友:
小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座子也是没用的,后来换了组装的home键问题解决

网友:
板子用來测屏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