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上盖子就花屏

楼主(2019-03-11):
一用力盒盖子就花屏醉了,大佬们给点经验吧

网友:
逐一排除。。。。。。。。。。。。。。。。。。。。。。。。。。。。。

网友:
先装系统在换屏幕换 试试,还有排线。

网友:
换系统---换屏---换排线---进系统后趁还没有花屏禁用独显,禁用后如果正常就是独显故障,更换---禁用后不行,再禁用集显试试,如果是集显禁用可以,看下是什么CPU,可拆卸的就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屏的问题,可以先排除一下这两个

网友:
盒盖花屏,排线,屏座,主板逐一排查。

网友:
到戴尔官网去把驱动重新打一遍  试一下 有可能会好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测试,合盖子时候外接如何

网友:
很有可能是独显焊接不良!不要太暴力对他就好!

网友:
屏线 屏先排除一下

网友:
用磁铁试试看会不会花

网友:
更新一下BIOS或者下官网的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是BIOS问题。原机是不开机。上家动过BIOS。故障应该是休眠时花屏。希望可以给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最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其次是屏边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