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500A2J一体机,BIOS

楼主(2019-03-11):
外接可以亮机,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屏幕显示无信号,更换屏,故障依旧,求BIOS(此机器看到3个BIOS,8M,256KB,256B)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 求程序。。。。三星机器接触的少啊

网友:
8M 的 BIOS刷过  问题依旧呀!!!!!   BIOS芯片   8M=25B64BSIG   256KB=25X20BVNIG   256B=24C02

网友B:
也可能是电路问题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电路问题显卡问题啊                                                                           ...

此版原件没有标号,找件太费劲,也不挣钱,量下主板屏接口,没有短路的。阻值正常,有BIOS就刷,没有在慢慢查呗。

网友:
BIOS  我给你!

网友:
附件5明天

网友:
主要要256KB和256字节的BIOS   8M的BIOS淘宝买了   你的是256KB和256字节的吗?

网友C:
你的。。。BIOS 要全部下载下来才能打开,但是,亲,256的呢。。。。。就一个8M的BIOS呀。  我要256KB和256B的 BIOS 。墙都不服,就服你。   这个破机器已经搭理50多分了。都挣不了50块钱。阿阿阿阿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 要全部下载下来才能打开,但是,亲,256的呢。。。。。就一个8M的BIOS呀。  我要256KB和2 ...

还是不亮?

网友:
。。。。。怎么说呢。这个机其实已经亮了,但是显示无信号。应该是256KB的BIOS问题,

网友:
BIOS已经找到。谢谢热心的朋友。机器已经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 求程序。。。。三星机器接触的少啊

分送你了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   三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