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女的苹果A1466 进水无法开机

楼主(2019-03-11):
   这个机器修的很是无奈,要不是个美女早就推了,送来的时候按开机键充电器的灯有变化,以为是键盘坏了,打开机器取下电池插适配器自动开机进系统也正常,键盘数字键无法使用,定了一个键盘换好数字键不能用的故障解决了,可用键盘还是无法开机,主板没有进水痕迹,只要开机插上电池在移除电源,电池也可以正常待机运行充电也正常,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急急急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一步步测,看图纸呗。呵呵

网友:
先测试一下开机按键的电压多少 打开图纸点位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