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75 ITE8586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笔记本型号是E575,现在的问题是FAN_ERROR确认主板问题,拆的确认好的E465上面的同型号EC离线读取,可以读取但是校验的时候不成功,用自身的EC芯片也是这样的问题,并且只要写入过后校验不成功就不可以再次读取会提示未进入ISP状态(直接上机不触发),试过EC 100脚直接飞线到转接板的GND也是一样,求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个问题搞了我大半天,实在没办法分别在迅维和爱修网(RT809F编程器)发了两个求助贴,爱修网论坛管理员给出的解释是    现在做维修真是越来越难了厂家还要给你搞各种限制,懒得折腾已在某宝买的写好程序的EC

网友A:
it8586还没试过,按说明一般没什么问题,再仔细看看哪错了。

网友B:
你有这个转接   可以直接刷   不需要接线         我都是直接刷的

网友C:
换芯片就好了  8586效验失败  就别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个转接   可以直接刷   不需要接线         我都是直接刷的

直接刷两边接口是反的,还要买线吧。还是调换下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芯片就好了  8586效验失败  就别再折腾

换什么芯片,兄弟这个E575迅维上面都没有EC程序,淘宝也买不到剪板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586还没试过,按说明一般没什么问题,再仔细看看哪错了。

编程器论坛管理员给出的答复是联想的EC可能不支持用官网的程序不然会锁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什么芯片,兄弟这个E575迅维上面都没有EC程序,淘宝也买不到剪板EC

有的。只是你没好好找而已。

网友:
维修真的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这样也行,这BIOS编程器真牛了。。。。。。

网友E:
原机的BIOS发给我,我看看能给你分离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只是你没好好找而已。

嗯,是的,后来又找了家说是帮我写好程序3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机的BIOS发给我,我看看能给你分离出来不

8586的程序需要用备份的不要用官网分离出来的不然有可能会锁死,EC程序我是淘宝买的,他说是官网分离的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有个E575也是风扇报错,然后掉电,现在换了个EC写完程序还是报错,但是不会掉电

网友:
8586e 好多都是     只能刷一次的      刷完再刷就不行了             也不晓得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