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T 不开机换桥 附上原厂bios

楼主(2019-03-11):
机器型号:G150T-D2
故      障:不触发
版      号:6-71-N15F0-D02A
维修过程:无待机3 5v 量对地阻值000   测量usb短路  确认南桥坏 型号SR2C4 HM170 的桥  前天刚换完一个hp 的 今天又来了一个
这个桥之前查过 好像 桥里面有锁定的程序   必须换工厂全新的 拆机翻新的 都不行   我看网上换完 有的不开机  有的半小时掉电   而且这个换完桥还要刷原厂bios
这个桥我买的时候 淘宝直接搜索 基本全新价格在 100-120   我看网上好多都换完不行 都说怀疑买到的是翻新的   我买的时候 直接跟卖家说 要确认工厂全新的    这种要150   反正我这两次换完都 没问题
这个雷神的 论坛没找到原厂的bios   给海尔售后要了个     这个是在windows或dos下刷的  编程器 刷 直接刷那个8m的文件就行   ,这个bios 刷完不显示雷神的logo 显示蓝天原厂的 logo  不过可以在bios下关闭显示
雷神G150T-D2 版号6-71-N15F0-D02A (6系CPU 9X0显显卡

网友A:
这个风险有点高,换的桥要是不行,麻烦 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险有点高,换的桥要是不行,麻烦 就大了。

所以要买好的桥啊  贵点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买好的桥啊  贵点没事

哪一家买的!给个连接!

网友:
楼主有心了,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家买的!给个连接!

本本芯片张    我感觉哪家都可以  买的时候 提前给他说     他的链接也只有100 的

网友:
这款机器还行 不是特别难休

网友:
这个风险有点高,换的桥要是不行,麻烦 就大了

网友D:
这个桥坏的确实多,一个礼拜我换了3个,我买的是155,,便宜的没敢买水太深

网友:
                          基本上都是USB数据短路

网友:
这种桥在我们这边是100 一个,换了几个都好了的,暂时还没出现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桥坏的确实多,一个礼拜我换了3个,我买的是155,,便宜的没敢买水太深

对  贵点没事 就怕买来的桥有问题   耽误事

网友E:
我换了两次都没搞好,看到这桥都心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两次都没搞好,看到这桥都心虚了。

这个桥锡珠太小 我焊的时候都不敢用镊子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买好的桥啊  贵点没事

额  问题是卖芯片的就是那几家

网友G:
海尔也出雷神呀 这个主板哪里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问题是卖芯片的就是那几家

买的时候 你给他说  要原厂的     他门的店铺链接 都是100 -120 的   他会告诉你 原厂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海尔也出雷神呀 这个主板哪里代工的

雷神本来就是海尔的啊  神舟的是战神       一般都是蓝天代工

网友H:
这个售后给的BIOS用编程器直接可以刷的还是需要分离合成的?

网友:
ME 需要改吗

网友:
不需要  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售后给的BIOS用编程器直接可以刷的还是需要分离合成的?

用编程器 直接刷那个8M的文件

网友:
这个桥坏的确实多,一个礼拜我换了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