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7p进水后重启不开机换U4001无效电流350重启

楼主(2019-03-11):
苹果iPhone7p进水后重启不开机换U4001无效电流350重启,手机检查后重启屏幕座腐蚀了,洗干净还是重启,接电漏电0.009,背面进水最明显的位置是 显示触摸那块如图 思路断了再往哪里干?开机无明显发热。触发100起跳有没有修过类似的分享一下感谢师兄弟!能进DFU能电脑能识别,客户需要保资料。所以能不大修尽量避免。望各位出出招!
苹果7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7951-1.html

网友A:
排除外配,前置尾插都会造成重启,不行就更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配,前置尾插都会造成重启,不行就更新看看

单板开机没有外配,描述的就是单板开机。

网友:
拆掉显示IC

网友:
显示IC损坏会导致白苹果重启

网友(2019-09-15):
iphone7p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3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