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信号一会正在搜索一会信号恢复

楼主(2019-03-11):
找过维修的了,检测说是信号的事,弄完开机没好,然后弄基带,弄完之后还是没好,最后说他也没法了,除非小件一个一个测,有没有哪个大神修过类似的机子,给个建议还能修不?信号是正在搜索和有信号之间来回反复,基本上没有无服务的情况
无服务

网友:
可以修复的 小问题

网友:
功放供电管或u1700损坏

网友:
基带第一排第二和第三个点飞线看看,那两个点忒容易断线